伺服器的常用输入输出信号

楼主(2013-04-18):
请问各位师傅伺服器常用控制信号用哪些呀?只用脉冲+方向,伺服故障,伺服ON和外接制动信号,这几个可以吗?

网友A:
看你实际情况而定,控制要求不同,控制信号也不一样,在速度模式不要控制信号电机也能转动!

网友B:
速度模式在什么情况下啊 好像多没有用啊, 在位置模式下 一般接那几个信号啊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观点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只做简单的位置控制 就这几个信号是可以的 但是要复杂一点了 如监控位置及程序中要有较强保护功能时,会用到 RD ZSP INP 及驱动器的几项脉冲信号 每个人思路不一样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我刚接触不久 如果讲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多谅解啊

网友D:
控制线依实际用途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