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法怎么样?

楼主(2013-04-18):
三条220V的发热管接到380V的电压上,就是星形连接法,我的问题是在三条发热管的尾部也就是连在一起的那头接多根零线上去和不接零线上去有什么差别??

网友A:
接了零线时,当三根电热管中有一根损坏时其他两根能按正常功率工作;未接时未坏的电热管不能全功率工作。接零线,当两根损坏时,剩下的一根可继续工作,未接零线不工作。

网友B:
没接过零线,不知道接了会怎么样。应该是一样使用吧

网友C:
初级电工知识,楼主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D:
1楼说的对,要接零线的,否则当有一根管子坏掉时其它两根也很容易烧坏

网友E:
初级电工知识坏一只时另外二只上的电压不到200伏不会坏

网友F:
1楼说的很好。

网友G:
一楼讲的对

网友H:
建议4楼学学初级知识
liuliangdt

网友I:
如果是三根发热管阻值完全一样,接不接零线都一样,每根发热管都承受着同样的相电压220V。

网友J:
这个就像家里的三相电源如果零线断了是一样的。

网友K:
三根电热管功率一样时零线接与不接区别不大三根电热管功率不一样大时必需接地线。

网友L:
三相不平衡 中心点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