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主要控制:用编码器控制液压缸行程。
之前公司购买的开料机,(配置,三菱PLC,液压缸,伺服系统,编码器)。由于机器维修费太高,决定让我重新编写程序。把程序都编好以后,调试开机加工可以。我没有使用编码器控制。据生产部门反映说效益是以前的1/3倍。
我个人分析方案;原有的程序加了个编码器来调节液压缸申缩长度(直接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即可)。因为我不懂得编码器如何使用及编程。我应用了4个接近开关来实现液压缸申缩这个动作及行程长度的调节。但这样调节比较麻烦,而且不是很稳定。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编码器与PLC如何编程与使用的。谢谢
编码器如图:

网友A:
用行程开关控制位置只能做到粗定位,首先,因为行程开关接受到信号至plc执行相关输出动作和程序扫描、机构执行时间有关。其次,要精确定位油缸必须具备加、减速位置控制,实际油缸运行在多段速状态。靠几个行程开关控制实难做到,况且调整也相当麻烦。
编码器实际使用实际上也比较简单,三菱手册有具体例子,请参考编程手册内容或本站论坛内容。
推荐楼主,如果在油缸中使用可以用磁致位移传感器直接读取实际油缸位置数值(具体使用类同与旋转编码器),用编码器你还需要做一套直线运动致圆周运动的结构,同时可能产生的反向间隙又可能把你搞惨。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直接用直线位移传感器行不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很简单,用一个高速计数器就OK了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很简单,用一个高速计数器就OK了

    大师:问问:主要是控制液压缸申缩长度距离, 你说的用一个高速计数器,能否详细点。谢谢。

网友D:
    控制液压缸的关键不是电气,而是机械,机械上要有泄压阀,比如液压缸在原点,
    你往前移一个位置,离前进的一定距离时要泄压阀动作,泄一部分压力,起油缸减速作用。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E:
    你算出油缸的行程和编码器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小珠珠)

网友F:
    个人建议不要什么编码器了,用个电阻尺就挺好用的,
  •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网友C:
    我这里有个台达PLC的程序 你参考下
    附件: 11.rar (12 K) 下载次数:88
  • 下载积分:+5(小珠珠) 热心助人!谢谢你
  •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