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GX左边栏的程序有很多程序组成请问有何作用和执行顺序是什么

楼主(2013-04-18):
如下图

楼主:
把程序做这么多段 除了维修方便 还有什么优点

网友A:
跟据编程人员的编程习惯

网友B:
分段编程方便程序阅读和理解。
执行顺序需看PLC参数设置中“程序”一栏的设置情况。
不好意思啊 已上图为例 再问一下 执行顺序是不是先01JIG再往下依次执行啊 会不会跳转啊 比如直接跳到02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