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绝相对定位指令,用的时候的设置加速时间 起始速度这些吗

楼主(2013-04-18):
三菱PLC绝相对定位指令,用的时候的设置加速时间 起始速度这些吗 有这些特殊寄存器吗

网友A:
有....一般默认值可以了....用程序往特殊寄存器写就行又或用编程软件设置更方便....

网友B:
一般不用设置, 你也可以设置, 手册上面有,DXXXX 写数据进去就是了,我忘记了

网友C:
如果是FX1N,FX1S设置D8148,D8146
FX3U或者FX3G的话我忘记了,看看手册吧

网友D:
通常写改一下加减速时间

网友E:
这个有时是要设的.看运行的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