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三菱FX1S跟英展称重仪表EX2005,RS232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3-04-18):
请高手帮帮忙 这个是英展的称重仪表通讯协议,帮忙写个三菱FX1S 232 通讯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加一个485BD功能板与仪表做无协议通迅

楼主:
我用232BD 但通讯不了,需要写跟仪表对应的通讯程序 才可以通讯

网友B:
232BD肯定通讯不了的,仪表是modbus的通讯协议,用485BD吧

楼主:
我用485BD也试过了不行 通讯格式不对 要编写通讯程序,愿意帮忙的大侠联系我QQ 2539623382

网友C:
这个跟232与485无关,具体选什么板卡跟仪表硬件接口有关,MODBUS协议不依赖于硬件,我先看看仪表说明书在具体和你谈
名字=QQ

网友C:
看过了,这款仪表你在订货时应该就指定好是232或485了,属于用户选件,不清楚接口的,打电话到仪表厂家问,关于程序有什么要求,Q我,FX系列的做MODBUS我做多了
名字=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