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跪求~~~~~各位大侠~~~~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侠~~~~FX3U---80MT,两个10PG定位模块,控制4台伺服电机,想通过通讯来控制伺服系统的运行,修改参数,监视功能。请问各位大侠可以实现吗?用什么的通讯方式!!!!!!!!各位大侠有相关的案例吗???小弟我不甚感激呀~~~~~~~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直接用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不要PLC的,如果用PLC的话,你可以直接让PLC和HMI通讯就可以了。所有的控制在PLC内做。

楼主:
大侠~~~~~您可以讲的详细点吗???肯定是要用到PLC的,我用HMI操作控制的~~~。

网友B:
PLC可以通过 RS232跟私服通信 但是只能更改一部分的数据 并不是全部都能改的
其实我感觉用1PG定位模块还好一点 虽然10GM编程是简单了 但是要实现通过触摸屏修改数据的话编程还复杂些

楼主:
RS232通讯是1对1的呀~~~我是10PG定位模块,1PG的速度脉冲输出100K,达不到我的要求呀!!!!

网友C:
伺服内部有定位功能,你可以通讯控制,可以省去你的定位模块,但是不知道响应速度跟不跟得上,肯定用485啊RTU格式,3U的PLC带有CRC校验功能,通讯很好做。通讯的方案肯定没有问题就是看能不要打到你的现场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