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重量称重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关于测量重量的传感器之类元件,现在公司要改台设备,把原来人工手动称料、上料改成自动称料,上料的,有点头大,想问下大家自动称料(分量固定),这块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做过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市面上有称重仪卖的,还有你的原料是什么? 可考虑使用电机+螺杆的方式送料.

网友B:
称重传感器

网友C(2013-07-22):
动态定量给料,还是动态连续给料,称重传感器+计量控制系统

网友C:
详情咨询qq81533535

网友D:
我帮客户做过称重系统,精度等都不错,加我QQ:635958893 广州三青创工
三青创工

网友E:
改造方案的确立绝对不能寥寥几句说得清楚的,首先要说清楚你原本的供料方式,供料设备。如若没有那就直接添加成套设备即可,如若有,那就要根据最大化利用原设备,合理设计方案

网友F:
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网友G:
称重传感器加称重仪表加PLC控制绝对可满足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