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

楼主(2013-04-18):
请问高手,有没有做过恒压供水控制,我用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控制,不知道变频器里面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QQ1010734275

网友A:
设置PID控制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加我QQ聊

楼主:
普传变频器
PI8600

网友C:
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D:
我家变频器有恒压供水功能

网友E:
PID控制,什么变频器也不说,这问题问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普传变频器
PI8600
先看下说明书,普传官网有

网友B:
直接开启PID控制就可以,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