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程序里的X118D与Y118D是否有什么关系?
我只能找到Y118D的出处,但是X118D不知道是从哪来的,而且两个的地址也是一样的,求高手帮忙解释下
第二个图是I/O分配设置

网友A:
X是输入,Y是输出,X118D是外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是输入,Y是输出,X118D是外部信号

问题是没有X118D的外部信号啊。。。。

网友A:
那你看一下电路图,X1187D是哪的?没有的话就看一下PLC上是接到哪的

网友B:
X118D与Y118D是模块QJ61BT11N  :CC-LINK模块通讯过来的远程I/O把
请问这个远程I/O是怎么计算的,如何知道X118D是代表具体这个模块里德哪个数据,远程I/O的RX是X1000起,RY是Y1000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118D与Y118D是模块QJ61BT11N  :CC-LINK模块通讯过来的远程I/O把

对, 看下CC-LINK设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18D与Y118D是模块QJ61BT11N  :CC-LINK模块通讯过来的远程I/O把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