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1、现场更换:
    我们同一个厂房有几套一样的检测设备,比如A、B、C三套吧;这几套设备我们都是用FX1n-24mr和FX1n-2AD-BD模块结合起来;
  就其中A套的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其他两套都很正常,我们把A套的这台PLC换到其他套设备上去也是通讯不上。我们把B套或者C套的PLC换到A套设备上来,通讯很正常(这里只换PLC,通讯线、触摸屏我们都没有更换);
  从以上判断,通讯线和触摸屏或者其他元件应该没问题,都可以正常使用,最有可能只有PLC通讯有问题;;;;;PLC我是用RS422那个8针的通讯口2、拿回到公司再检测:
  a拿回到公司检测,当PLC与单独与电脑通讯的时候,很正常。把FX1n-2AD-BD模块装上,PLC本身的24V电源输出的com端接到2AD-BD模块的公共端VI-,再去和电脑通讯也很正常;
  从这里来判断,PLC应该没问题;
b当去掉2AD-BD模块,PLC单独与触摸屏(昆仑通态屏)的时候,也很正常。把FX1n-2AD-BD模块装上,PLC本身的24V电源输出的com端接到2AD-BD模块的公共端VI-,这个时候再与触摸屏通讯,就通讯不上了(每当把负端接上的时候就有问题)。当把2AD-BD的VI-端的线拆掉,或者是给2AD-BD模块另外供24V电源,不用PLC本身输出的24V电源,PLC和触摸屏通讯也正常;
  从这里来判断,这个PLC本身有可能没问题?,可能跟2AD-BD两样结合使用起来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不能用PLC本身输出的24V电源供给2AD-BD模块,可能把它们的电源****出来就会好,就这样在公司试了几天,接下来就是考虑找个单独使用,把2AD-BD模块和PLC主模块分开,不能一起用;
3、拿回现场用;
  首先:找到了以前也是用这个型号的PLC,而且只有和电脑通讯,也没有用2AD-BD模块,当把这台PLC换上去,输入端的按钮一样可以控制,输出端一样正常动作,但打开电脑想直接通过电脑去控制的时候,就一直通讯不上,没办法控制到PLC,所以只能换下来(原来的那个PLC在这儿都用了一年多了,都没有问题);
  综合上述来判断,这PLC通讯抗干扰能力差点,在公司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它与电脑单独通讯是没有问题的;现场的环境当然或多或少会有点干扰,就直接不行了;输入输出都没有问题,只是通讯不上;
然后:拿回到原来的厂房再装上,还是出现之前的那种问题;
  另外,现场我们也考虑到把所有的24V电源都分开,PLC本身的24V输出都没有用,PLC输出端到继电器所用的的24V电源、触摸屏的电源、2AD-BD模块的电源,这几个电源都尝试分开,每个都单独个开关电源,也是一样不行;因为现场有几套一样的,所以触摸屏、2AD-BD模块、通讯线都有试着调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