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PLC控制伺服,每转270度角停顿0.5秒,只是一个方向不间断运行,不能每次让它回原点校正角度,理论上只要设定好参数不会产生角度累积偏差,可是实际应用中长时间运行,可能会的,请教在程序上或设备上要注意哪些?

看了三楼的建议,决定加个原点开关,伺服运行四次刚好是原点位,前三次用绝对值定位,第四次用相对值定位,用原点开关上升沿开中断来停止伺服电机定位,相当于回原点取消了看门狗信号,因为回原点指令有加减速不好采用,同时清零D8140,再照此循环怎么样,大家还有更好方法吗?

网友A:
如果固定的话,我建议你用内部位置控制,不可能产生误差的。不要用PLC发脉冲,如果用脉冲,肯定有误差。要不你增加一个外部编码器做全闭环控制。qq798998373

楼主:
因为这只是设备的一部分而己,必须要用PLC控制的,PLC是汇川的,松下A5伺服。

网友B:
第四次运行完成的角度是270*4=1080度,和起点刚好重合(360*3=1080)。可在运行第四次时回原点(注意方向)。

楼主:
第四次运行完成的角度是270*4=1080度,和起点刚好重合(360*3=1080)。可在运行第四次时回原点(注意方向)。

谢谢你的方案——设备一运行碁本没时间回原点,除非和原点对比报警停机了,再手动回原点吧,不过可以从这个点再想想办法。

网友C:
发脉冲,肯定会有丢步现象

楼主: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D:
在转盘上装4个挡点,,利用脉冲值比较和原点返回指令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转盘上装4个挡点,,利用脉冲值比较和原点返回指令就行啦.....

你是说在转盘加4个传感器吧,我看有点复杂了。

网友E:
用齿轮做 小轮转一圈 大轮转四分之三圈 在小轮上加一绝对值编码器 信号输到脉
冲分配器  分配器输出24组凸轮信号到
PLc中来控制 控制器可用三菱欧姆龙NsD均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转盘加4个传感器吧,我看有点复杂了。

一个啊...是4个挡点...

网友F:
连续运转想消除误差,都是在硬件上想办法,其他无解额,利用原点信号,加4个机械点
锁螺丝机

网友G:
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我做过一个
比如连续20次以后自动加10个脉冲或减少10个脉冲,第21次还是发以前的脉冲数,这样来纠正一下
精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H:
何必这么麻烦啊,用凸轮分割器就可以解决,伺服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