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中继断电延时问题?

楼主(2013-04-18):
-如图,KM为中继施耐德CAD-32FDC 线圈为DC110V,吸持功率10VA左右。当DC110V有电时KM吸合,当DC110V断电时KM能不能依靠电容保持吸合3-5秒。如果能保持吸合,R和C的容量怎么计算,选用多大的。感谢!!!

网友A:
KM功率太大,你这电路是不行的。要加保持电路。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很困难。以下是我根据你的条件进行大概估算的方法。
估算的理论依据:RC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已知:U0=110V P=10VA T=5S
要使继电器保持吸合,电压不能低于一个额定值,这里区额定电压的80%=90V,并且为尽可能的提高继电器上的电压,图中的R应尽量小=0,对于直流回路,可以将继电器看成是电阻。故继电器电阻=U^2/P=1210欧姆,所有条件代入响应方程求得C=20000UF/150V,对于耐压高的电容,要得到20000UF这个体积是很难想象。

网友C:
你可以加一个接触器上面的延时开关啊!何必费这么大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