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放大器脉冲量和移动距离的关系

楼主(2013-04-18):
最近用到三菱的一款伺服放大器,MR-J3-350A的,现在遇到了些问题:我用的是欧姆龙的NC213定位模块,
1、程序中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脉冲数不一致
2、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62144,我给客服打电话,说是电机转一圈需要262144个脉冲,于是我在试运行的时候,把电子齿轮比调为1,然后用程序发送262144个脉冲,发现电机不止转了一圈
有没有高手能具体解释下 我应该怎么准确的得到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脉冲和电子齿轮比之间的关系,谢谢

网友A:
将编码器的AB相连接到PLC输入端,通过对应的相关指令监控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另外再接着找伺服未按照设定的脉冲数转速不吻合的情况。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伺服电机线接反了没有,好像是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接线。

网友C:
电子齿轮设错了吧

网友D:
楼主看来没理解透。
1、程序中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脉冲数不一致
这里肯定就不一样,因为这是两嘛事。
比如伺服的分辨率是262144,你手动把电机转一圈,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就是这个数值。
发多少个脉冲,伺服才转一圈呢?
有一个很方便的参数,PA05。
这个参数设置为10000的话,PLC发一万个脉冲,伺服就转一圈。
具体情况,可参考相关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4

网友E:
完全认同楼上管理员说的。

楼主:
谢谢 Ymmfa 我是第一次接触伺服 问题基本都是靠手册和客服解决的 这个问题问了客服 他们说了半天我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