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变频器拖动丝杠定位,为何偏差很大?

楼主(2013-04-18):
郁闷!变频器拖动丝杠定位,为何偏差很大?
丝杠螺距:5mm

网友A:
降底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网友B:
要是偏差不大,你让伺服电机怎么活

网友C:
跟你检测方式也有关哟

网友D:
可以做到mm级精度!!!

网友E:
你要精度高,一定要用伺服电机的。 具体可以咨询我。

网友F:
哈哈,首先加速时间肯定要短,还有就是要有低速缓冲区,这样要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哥们换伺服吧

网友G:
看来问题就在此。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个系统,只不过我是齿条,平移运动尚可以满足定位要求,而上下运动始终存在定位位置有偏差(偏差是随机的)。我检测的传感器的旋转编码器,通过链条在输出轴上面取电机传动速度值,每次循环运动时我都做一次复位(计数值复位是通过软件门实现的)。调整过齿条间隙和链条涨紧度,效果没有改善。
我准备将编码器装到电机的尾部(安装有难度,该电机是带机械抱闸的)试试。

网友H:
变频器+丝杠+旋转编码器,可以做到0.1mm级精度!!!变频器要有高低速,程序里要做成自动减去丝杠间隙功能。

网友I:
哎,苦命的工控人!既要低成本,还要高性能!不好办啊

网友J:
加编码没有?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