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怎么了?

楼主(2013-04-18):
这电机上的星形接法下面的660V是啥意思吗?费解费解

网友A:
是这个铭牌错了吧?

网友B:
660V高压电机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440V电机
110v电机大把

网友C:
这电机用380V电源供电,绕组是三角形接法;用660V供电必须是星形接法

网友D:
△接法工作的交流电机改成Y接法工作,工作电压是△的√3倍。

网友E:
同意3楼,可以660V供电和380供电,接法不同内部线圈电压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A:
哦。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F:
Y接时工作电压是△接的√3倍,这个是不变的,△接380V,那么Y接当然是380*1.732=660V

网友G:
這是出線6條2級電機!沒啥問題! 380V接線三角 660V Y形接線
就像50HZ 220V/380V或是50HZ 220V/440V一樣接法不同不同電壓

网友H:
这个电机三角形接法是380V,星形接法660V,因为星形内阻增大一半,接660V才能达到滿功率输出,水泥厂的粉碎机用的是高压电动机,工作电源6000V,用专用变压器供电,

网友I:
各国的电压标准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小弟又涨见识了

网友J:
看來樓主還沒有弄明白什么是相電壓和線電壓?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K:
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是660v,电机线圈就需要接成Y

网友L:
这个很简单啊,星型接法时三相电压是660,一般常用的三相380供电就得做三角形接法,其实每一相绕组首尾端承受的电压是一样的。380V

网友M:
呵呵。地面上660电压很少见。煤矿电机大部分都是用三相660供电,星型接法。就像2.2KW接380时星型接法,还可以接三相220,当能要改成三角接法。

网友N:
660代表只能就Y型,
wananjushi

网友O:
三楼理解正确

网友P:
可以660V供电和380供电,接法不同内部线圈电压其实是一样的
角型电压是380的星型电压是660的

网友Q:
煤矿这个电压等级用的多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