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程序不能下载到仿真软件

楼主(2013-04-18):
请问大家为什么程序不能下载到仿真软件

网友A:
这软件根本就不支持步进指令,只能做简单的仿真。

楼主:
电动机正反转也不行啊

网友B:
在仿真软件里将PLC放到STOP状态试试看行不!
QQ:980606792

网友C:
你的PC/PG里面设置为PLCSIM方式了?PLCSIM设置为STOP模式了?

楼主:
重复试了几次,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