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逻辑啊

楼主(2013-04-18):
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是一个闪烁电路。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单按钮控制回路

网友C:
如果沒有其他相關電路
就電路看來
M3=ON M384===>每掃描一次做一次觸發
推測應該是位設計完成的電路

网友D:
当M3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 M384置位。当M3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M384复位!M3一定要加微分指令,否则M384的状态不稳!

楼主:
谢谢大家哈 O(∩_∩)O~

网友E:
等效于ALT

网友F:
就是单按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