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三菱PLC与松下伺服可以通信吗?程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只要有协议就可以,就像人说话,只要你知道对方说什么语言就有办法交流
名字=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协议就可以,就像人说话,只要你知道对方说什么语言就有办法交流

也得你会说才行呀,光听得懂不代表你说的别人能懂呀!

楼主:
请问那位兄弟有三菱PLC与松下伺服的通信协议程序吗?

网友C:
目前正在用Q系列PLC,搭配QD75D1模組,可以控制。
至於要通訊,這.....目前還沒有遇到過!~
有機會交流一下吧!

网友D(2013-07-07):
可以的,我们这里就有应用

网友E:
买同样型号的不是很方便吗,何必那

、、

网友F(2013-10-19):
三菱PLC与三菱伺服放大器之间的通讯
时间:2012-03-05 来源:www.dqjsw.com.cn 编辑: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点击: 585次 字体设置: 大 中 小

三菱MR-J3-A系列伺服放大器具有RS-422串行通讯功能,可以用来实现运行伺服系统,修改参数,监控,读取报警和伺服位置等功能。
一.对象:
1.三菱PLC:FX1N-40MR+FX1N-485BD
2.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20A+HF-KP23
3.接线图如下:
1)CN3接口:

2).多台连接图:

注:最后一台伺服的放大器请短接TRE与RDN。
二.通讯规格
1.伺服放大器通讯规格
1).波特率(bps) 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异步通讯方式。
2).传送代码: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1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3).传输协议:字符方式 半双工通讯
2.伺服参数的设定:
1).串行通讯波特率No.PC21 设置的通讯速度必须与主站的通讯速度相同。
2) . RS-422通讯应答延迟时间 No.PC21
3) .站号设定 No.PC20
3.通讯协议请参考技术手册。
4 . PLC的设置
使用无顺序协议需要对通讯规格D8120 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这里对D8120设置如下:
b15 b0
0000 1100 1000 0111
0 c 8 7
即 起始位1位,数据长度为8位,1位偶校验,停止位1位 通讯速率9600
三. PLC与伺服放大器之间的通讯程序如下:
此程序以读出站号0的放大器的报警记录(最新)为例:
  • 下载积分:+2(张涛1990092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张学斌1994)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感谢分享!
  • lofaye work

网友G:
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 为什么要通信?
三菱PLC丢脉冲给松下伺服驱动器就OK了,通信是指什么呢?楼主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H:
我上传的是FX3U-A5通信程序,应该FX系列都通用。是站内一个朋友传给我的。
FX3U-A5通信程序(读取指令脉冲数).rar
下载积分:+1(张涛19900921)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