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有关伺服参数问题

楼主(2013-04-19):
MR-J2S-A的参数该怎么设置才不会报37啊

网友A:
二种情况:
1,0号参数。
比如没设置有外接电阻,但实际上连接了外接电阻。或者设置是有外接电阻,但实际上没接。
2,伺服驱动器坏了

楼主:
版主你好;参数如图的设置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比如;0号的 我设置的是0001 单写入时提示参数不正确啊
单设置为1000就可以写入
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