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建议:负载为10KG,需要电机带动,1S内频繁启停,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3-04-19):
遇到个问题,请帮帮忙
1,负载为10KG
2,频繁启动停止,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
3,选单项电机?三项电机?
4,如何来控制启动停止,是否需要变频器来辅助?
谢谢~~~~~~~~~~

网友A:
如果带变频器,需要配制动单元及电阻。
你这个很频繁,可考虑使用伺服+减速机

网友B:
负载不大,机械传动没说清楚,是位置控制吗?响应要求快就用步进电机。

网友C:
三菱制动有次数限制,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分钟30次吧,多了就要加电阻

网友D:
可采用电磁离合电机

网友E:
建议用电磁离合器控制。电机不断电,只控制电磁离合器的通断。

网友F:
加离合器就简单多了。

网友G:
推荐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H:
东方马达、CKD等都有专门的频繁启停动作的电动装置。直接选型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