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机的频繁启停问题

楼主(2013-04-19):
遇到个问题,请帮帮忙
需要控制一款电机:
1,负载为10KG
2,频繁启动停止,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
3,选单项电机?三项电机?
4,如何来控制启动停止,是否需要变频器来辅助?
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B:
首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甚么是负载10KG。。。是负载重10KG还是怎么个法。
重10KG也跟出多大的力关系不大啊。
能不能转化成扭矩,,多少牛米。。。这么来比较好判断。
哦 具体力不是很大大概0.4KW的电机就可以

网友C:
如果使用三相电动机,频繁启停,频繁正反转,请使用高滑差率电机,
谢谢,然后再用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D:
个人认为用步进电机比较合适
东凌

网友E:
要求不高的场所,三相电机+离合器比步进、饲服便宜

网友F:
负载为10KG??????不明白你怎么这样来定义负载。一点电工常识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