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机的频繁启停问题

楼主(2013-04-19):
遇到个问题,请帮帮忙
需要控制一款电机:
1,负载为10KG
2,频繁启动停止,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
3,选单项电机?三项电机?
4,如何来控制启动停止,是否需要变频器来辅助?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因为变频器启动需要启动时间,可以考虑用三相无触点开关,来启停电动机。
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呢

网友B:
可用伺服电机启动快
伺服成本高了

网友C:
一秒种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我们用过间歇的一秒种换向都有困难,何况是10KW的那机械承受得了吗.
不夸张啊,这台设备需要电机转一下停止后一个装配,然后再继续转一下再一个装配循环,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C:
看错了.呵呵是10KG

网友C:
有几秒的时间,用变频可以.

网友A:
可采用离合电机电磁

网友D:
这么频繁,是伺服电机也很快会烧坏

网友E:
如果用电机带动电磁离合器,控制电磁离合器的通断如何
可以进一步解释吗谢谢

网友F:
9楼建议好,它有丰富的安装形式,有的带有刹车功能,价格也很便宜。在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有广泛应用

网友G:
带刹车的电机就OK了,有3秒以停止时间就够了。

网友H:
采用电磁离合就可以了我们用来切面团每分中都是一百多次具体一个高速计数器一个编码器一台电机一台电磁离合器高速计数器带设定功能随意设定速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9楼建议好,它有丰富的安装形式,有的带有刹车功能,价格也很便宜。在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有广泛应用

网友J:
用三相电机,用变频器带,带刹车的电机时间久了问提就来了,

网友K:
精度不高可以用同步电机。或者用一个电机正常转动,加一个机械机构(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

网友L:
如果只是一个方向的话加一个电磁离合器就可以了

网友M:
建议用三相电机加变频器带制动电阻。我们厂的探边的就是这样,加减速时间设置为0,这样运行几年了也没见坏过,变频用的是九德松益。。

网友N:
如果是驱动工位的话,可以用间歇机构!如马氏槽轮!!!

网友O:
可以考虑旋转气缸。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P:
带动突轮怎么样!

网友Q(2013-05-29):
也可以在机械方面想办法呀.做一个间歇运动的机构,精度方面也更可靠.

网友R:
10公斤的力和10千瓦的电机有关系吗?要好好考虑一下,太深奥了!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L:
用伺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做了一台伺服牵引机。是用位置控制的。0.6秒一次。不过只是一个方向运转的。电机一点也不热。是台达的伺服。PLC是FX3U的

网友S:
启动速度多大

网友L:
没有加减速的。我是用脉冲来控制的。速度试过12M/MIN 一般都在9M/MIN运行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T:
槽轮结构 电机连续运行就行 以前在学校设计机床时就用的槽轮

网友U:
是的 离合电机电磁

网友V:
使用伺服系统效果较好。若用于定位的话,使用定位控制比时间控制效果更好。

网友W:
为何这么频繁,也许有其它的传动呢?

网友X:
PLC+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Y:
9楼说的不错,是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带刹车的电机就行,可以加个减速箱

网友Z:
9楼的建议好,就像冲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