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接线

楼主(2013-04-19):
我发现有的plc输入端直接使用自身的24电源。可以吗?

网友A:
嗯,可以。
只是需要计算cpu电源的容量,还有就是当输入、输出出现短路性故障时将影响系统安全。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PLC都可以

网友C:
要看CPU 电源的容量够不够,如果只有接近开关应该没问题。有电磁阀的话就不够用的,你要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