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电机有无抱闸和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是否需要外接再生制动电阻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电机停止的很快,就会产生感生电流。又叫再生电流。
这个电流会冲击变频器,导致变频损坏。
所要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叫再生电流。把这个电流消耗掉。以保护变频器。

有抱闸的电机,肯定会有急停的情况,所以需要给变频器装电阻。
没抱闸的电机,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电动机是用变频器驱动的,同时电动机有电动液压抱闸制动,那么变频器可以不接制动电阻吗?
可以。不过你应该将变频器中的停机方式该为自由运行停机(也叫惯性停机,即你按停止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另外抱闸的开关要和停机开关联动。
该怎么理解?

楼主:
电动机是用变频器驱动的,同时电动机有电动液压抱闸制动,那么变频器可以不接制动电阻吗?
可以。不过你应该将变频器中的停机方式该为自由运行停机(也叫惯性停机,即你按停止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另外抱闸的开关要和停机开关联动。

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及回复  请问他所说的自由运行停机,按停止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该怎么理解,我现在理解是相当于变频器内部断路,再生电流对变频器不能产生冲击,请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机是用变频器驱动的,同时电动机有电动液压抱闸制动,那么变频器可以不接制动电阻吗?
可以。不过你应该将变频器中的停机方式该为自由运行停机(也叫惯性停机,即你按停止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另外抱闸的开关要和停机开关联动。

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及回复  请问他所说的自由运行停机,按停止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该怎么理解,我现在理解是相当于变频器内部断路,再生电流对变频器不能产生冲击,请指导。

變頻器停止對停止輸出控制電機,可是如果機構慣性太大還是會有再生電壓跟再生電流的問題!因為變頻接線機構沒斷開所以還是會有那問題!
我舉例說您開1600Cc的車子在平面路上在運行中把手撥打到空檔那車子就是慣性停止 標準須要10S 10M 如因您須要在2S 2M內停車的話您就必須要採煞車吧
                    相對的如果您在下坡把車子打空檔那車子是不會自己停的,那就必需要採殺車,可是您沒打空檔的話除檔煞外還有煞車可以停車可能須要5S 5M
                  所以還是要看您機夠可以這樣嘛
理解了 你的例子比较好  谢谢你!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3楼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