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如题,DD马达一般需要点用PLC多少I/O点?

网友A:
你知道什么DD马达吗?就是直驱电机,要不是力矩电机,要不是直线电机。和I/O点没有关系的。和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一样。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什么DD马达吗?就是直驱电机,要不是力矩电机,要不是直线电机。和I/O点没有关系的。和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一样。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我意思是用PLC来控制DD马达,需要占用多少I/O点?

网友B:
我一般是原点复归、定位启动、定位完成、故障解除、故障信号、选择DD马达程序I/O等,以上是用于CKD马达。
  • 下载积分:+3(lucas)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