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连接不上电脑求助

楼主(2013-04-19):
新手求助:
FX1N连接电脑出现如图的问题,已经换过1根数据线了。
请问是和GX版本有关吗。

网友A:
没通过触摸屏连,就不要选USB透明功能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线
FX-USB线就选择RS232
MiniUSB线就选择USB(内置端口)
通过触摸屏连接到PLC选择透明

网友C:
请问你是用三菱GOT吗?没有的话就只选USB,或RS232C

网友D:
选usb连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