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描述:1图
各位老师好,
       我用FX3UPLC编辑一段程序,有自动与手动切换。在程序中会用到DDRVI几次,这样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A:
不会,没同时执行就行

网友B:
你的DDRVI就像你的线圈,你说呢?DDRVI指令可以只写一次,位置数据可以进行赋值。或者用步进指令STL或者子程序之类的,多次出现。

网友C:
我试过五次的。但同时针对一个Y的,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D:
我在FX3U中多次用过DRVI指令,或使用不同的条件去导通DRVI指令也可。

网友E:
请问下,XY轴是同时运动的,,,能同时用DRVI指令没,,,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F:
我用在自动磨床上使用了很多次

网友G:
可以啊!只要不是同时执行就号了!推荐用SFC步进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只要不是同时执行就号了!推荐用SFC步进图!

SFC不是全能的

网友I:
可以用多次,也可以用一次,在行程和速度使用变址寄存器,就可以多次使用一条指令,改变行程和速度变量即可。如:【DDRVI D300Z0 D330Z0 Y000 Y002】,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