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原有西门子314模块 6ES7-314-1AF10,用IM360和IM361模块扩展,最多能扩展几个机架?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A:
IM360/361组合最多扩展3个机架,也就是说,最多存在4个本地机架。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是有一个314的cpu ,一个IM360,两个IM361,。即已有两个扩展机架,按道理说还可以扩展一个机架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是有一个314的cpu ,一个IM360,两个IM361,。即已有两个扩展机架,按道理说还可以扩展一个机架

还可以扩展2个,IM360所处的机架叫做主机架,IM361所处的机架叫做扩展机架。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我就采取这种方案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