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脑高手帮忙看看 谢了

楼主(2013-04-19):
usb转串口,设置好端口后通讯时显示“端口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请教电脑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管理器中查看端口号 或在高级设置中设置端口号

网友B:
在管理器高级设置中选择其它的端口号

网友C:
换其它COM口试试

网友D:
都说了端口被别的程序占用了.注销一下
或者把通迅线拔掉重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