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西门子smart700ie触摸屏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13-04-19):
请问大师们西门子smart700ie触摸屏怎么上载程序,谢谢大师们!

网友A:
没用过Smart,不过我想西门子的应该还是老样子,必须在下载时勾选启用回传,并且有外加存储卡才可以上传程序。也就是说,你基本是不可以上传程序的

网友B:
没有上传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