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9):
usb转串口,设置好端口后通讯能通上,过一会就显示通讯错误,再通就显示“端口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请教电脑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价钱的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廉价的芯片就是不稳定

网友B:
这是计算机的问题,搞工控的话,买笔记本的时候不要只看配置,更重要的是稳定性

网友C:
改个端口试试,USB转232确实很不稳定,用串口卡和自带的串口比较好

网友D:
我也见过是电脑不稳定

网友E:
两者都可能有问题.有些是系统兼容问题.有些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