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求助!!!!

楼主(2013-04-19):
平板包装机,需要打带包装,一共需要捆扎两根带,
现在的问题是包装大小不同规格的纸垛时需要每次更改IN2的值,来达到纸垛的远近。
有没有办法可以更改程序,让它自动识别,不需要每次人工更改IN2的值。

网友A:
讲讲你的设备有些啥硬件,如有没触摸屏或文本等

楼主:
就是一个移动小车,走得远近跟那个INT2的值有关系。手动控制移动小车是靠触摸屏的

网友B:
既然有触摸屏可以在上面写入该数据。只是需要重新编辑触摸屏程序(所写地址与plc保持一致)。plc里把比较的那个常数改为整形数,打开交叉引用找找未使用的地址,写到“in2”上面下载。

网友C:
那你需要 先想办法检测 纸剁是大 是小了
大的传送大的规格数据 小的传送小的规格数据就好了啊
把IN2的19 也做成变量 大纸剁传送19比较 小纸剁传送小纸剁的规格数据比较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