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3-04-19):
在使用西门子USB-MPI编程电缆连接300的PLC时怎样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另外USB-MPI编程电缆能否用于S7-200PLC的编程?

网友A:
都在 设置PG借口里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PC Adapter
6ES7972-0CB20-0XA0
这根线可用于200/300编程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庆儿子原装的,则200/300/400通用。

网友D(2013-09-03):
各位前辈 非西门子的200编程电缆 能使用WINCC吗

网友E:
BCNet-S7MPI,可用于S7-200/300/400 编程、监控。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F:
不是原装的也能用,但是有一定的风险,绝对不能在线状态时断连接线,我的代价是一个400PLC的编程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