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交直流可以共地吗

楼主(2013-04-20):
比如说有一个直流5V的信号,加在单向晶闸管的控制极(门极),然后用晶闸管的阳极和阴极作一个开关控制交流220V的灯泡.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信号+加在门极(控制极),信号-加在阴极上,然后按你的方案接灯泡。

楼主:
如1楼所说,这样接安全吗,5V的直流电源(信号)会不会受影响,如果触碰5V电源负极岂不是会被220V的电电到。

网友B:
这东西设计出来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可以共地
wananjushi

楼主:
那这样安全吗?
5V的信号是通过一个开关把5V电源加在单向可控硅的门极,如果这样接5V的电源还可以用在其它地方吗,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D:
光电隔离嘛

网友E:
不懂,也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