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1.MOV K7M130 D196  请问这条指令是把7存入D196或把M130存入D196或一起存入D196呢  求解谢谢
2.[D>  D124  K9600 ]请问这条指令的D>的这个D是指哪个D  求解谢谢

网友A:
1. M130是位元件(bit),D196是字元件。众所周知8个位组成1个字节(byte),16个位组成一个字。
    K7M130是三菱的特殊表示形式,它表示由K7×4=28个位(M130~M157)组成的元件。
    MOV K7M130 D196指令会把K7M130的低16位(M130~M145)传送到D196中,每位对应置ON或OFF。
    所以实际上这个指令相当于MOV K4M130 D196。

   但诡异的是你确定是MOV指令而非DMOV?否则超出16位的元件是如何输入到程序中的?

2. [D>  D124  K9600 ]请问这条指令的D不是急促器的意思,在指令前加一个【D】是指该指令是一个32位指令,不同意一般的16位指令,32位指令中的操作数都是32位的。例如这条指令中的D124实际上是[D125  D124]组成的32位寄存器,不单单是D124这个16位的寄存器与K9600比较。
    另外指令后面加【P】代表该指令是一个边沿指令,当其条件导通时该指令仅在条件由OFF转为ON的那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之后变为无效。

网友B:
MOV K7M130 D196
是将m130~m157    这28个继电器转化为BCD存入D196中

[D>  D124  K9600 ]
这个D是 LDD>
比较32位数字用。

楼主:
太感谢楼主了   MOV K7M130 D196 应该是DMOV K7M130 D196   因为K7=7*4=28  我弄错了
[D>  D124  K9600 ]是当D125 D124>9600时为ON  不知是否这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