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GX Developer编写梯形图左母线左边的步号这么修改

楼主(2013-04-20):
还有一个问题:贴图是用虚拟PDF打印出来的,右边红线是什么?

网友A:
是无法修改的

楼主:
已自己探索得到答案

网友B:
这就和继电器电路 下面标注的一个意思啊
是输出辅助触点 所在的地方 精确到具体那一步
GX 在打印设置里面可以 取消显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打印的时候最好是打出来 不然浪费纸张

网友D:
还有 这样的事?我都没有发现呢!你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E(2013-08-29):
这个可以直接打印出来,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GX Developer编写梯形图左母线左边的步号这么修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