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一般接那几根线啊

楼主(2013-04-20):
一般ON 信号 2个脉冲信号线 , 参数 控制模式位置 电子此轮比, 就可以了

网友A:
ALM 正反转极限C-CLR,N多,看你怎么用了
QQ:569456723

网友B:
主要看用途了,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不同的模式 接线不一样 建议多看说明书

网友D:
不同模式下接线也不同

网友E:
看你怎么用,看你的设计有多完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