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使能信号ON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20):
伺服的使能信号ON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告诉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一般设备并非伺服自己工作的。

楼主:
那我这个信号不接会怎么样啊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整体设计,
一般是伺服等待使能ON的信号后才工作的。

网友B:
伺服的使能信号ON 后,马达才会激磁,在位置模式时,发脉冲马达才会运转,在设计电气图必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的使能信号ON 后,马达才会激磁,在位置模式时,发脉冲马达才会运转,在设计电气图必须使用。
那步进电机 使能信号 发脉冲前是不是也的 On要不就发脉冲就不会转

网友C:
使能信号ON后,马达开始工作,有脉冲则转动,否则零速锁定!使能信号OFF,则马达处于自由状态。

网友D:
就相当于设备上的急停按钮 如果急停断开机器无法工作 只有急停为ON的时候 机器才可以运行

网友E: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