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求解

楼主(2013-04-20):
大家好,我从一旧设备中读出程式,其中一段看不明白,请大家帮我看看,是FX3U控制三台三菱MR-E-70A伺服。
我不明白Y0 Y1 Y2 的当前值为什么要做乘除运算。请大侠们指导。

网友A:
双字节乘及双字节除

楼主:
我不明白Y0 Y1 Y2 的当前值为什么要做乘除运算。请大侠们指导。

网友B:
可能是方便看他实质行程

网友C:
这应该是用作计算PID控制中的一部分,及浮辊控制电机转速从而达到线速度一致的
东凌

网友D:
D8340 8350 8360分别是Y0 Y1 Y2轴的脉冲当前值寄存器

网友E:
将脉冲量转换成实际距离
控制定位中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