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的伺服定位,一般是指定的几个定位点,还是可以在触摸屏上随便编辑

楼主(2013-04-20):
大家做的伺服定位,一般是指定的几个定位点,还是可以在触摸屏上随便编辑
这样一说大家可能还不明天我的意思, 我们经常做的伺服定位 一般是走一定长度 然后又回来 长度在屏幕上可以设置的
比如我做个平面打孔的 打孔的数目可以随便设置 打孔的距离也可以随便设置 的3个伺服了 比如在一个平面打30个孔 打20个多可以随便设置
做出来好像数控那种功能一样 第一个孔 X ,Y.Z 多少 第2个 NNNNNNN 。。。。。。。。。。。。个 可以随便设置

网友A:
都有的,,自由设定的多,,

网友B:
有没有大虾发个例程来学习下?

楼主:
可以自由设定 那就可以跟数控那样了 XYZ 多少直接设置了 比如我设置100个参数每次任意设置 反正随便设置了 跟个编程思路

网友C:
这个要求可以随便设置,而且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第4楼selema于2013-04-21 11:21发表的 Re:大家做的伺服定位,一般是指定的几个定位点,还是可以在触摸屏上随便 .. :
这个要求可以随便设置,而且很简单的。
说编程思路 才可以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