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单相可以用AB 相代替吗

楼主(2013-04-20):
AB相的编码器。只接A相算是单相接入吗?
对应的高数计数器是多少啊 请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算是。
手册上有X点与高速计数器编号的对应表,自己查一下撒

网友B:
可一的,B相不用就可以,
锁螺丝机

网友C:
当然可以,只不过不能做可逆计数

网友D:
直接一相,不能判断方向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我用编码器测量机床行走距离,也就是用他调整加工量,可以完成吗?小弟第一次弄还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

网友E:
可以的, 但是最好b也接上吧,可以逆向

网友F:
当然可以 不过AB项都接上程序比较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