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问题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台进口设备,前几天设备突然开不起来,领导都是说是程序有问题,他们就开始查,发现组态里面有很多从站在线的时候都有打叉的,他们就认为组态出问题了,重新下载组态,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检查出是烧了一个小保险,换了就可以开起来了,但是就这次后这台机器有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这是一台生产用的设备,以前有写部分是可以不用或手动的(如打包),但是现在不用不行,不用它就不到下一步,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组态里面有很多从站在线的时候都有打叉的
这说明通讯线路故障,烧掉保险后导致从该节点之后的站点都通讯不上;
重新下载组态后连程序一起下载进去了,而下进去的程序又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应该跟正常使用的时候的程序不一样了吧,所以动作不正常了。
你有最新的程序备份可以将程序再次写入,没有的话针对程序进行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