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高速频繁起停

楼主(2013-04-21):
公司现在做一台切纸机,切刀部分需要高速频繁起停,且都是急停急起的,用的是台达A2的伺服,一开高速最多2分钟就跳ALM6过负荷故障,请问高人参数要怎么设才能解决问题,把过负载能力调大些?那些增益参数该怎么调?

网友A:
选择更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你所描述的应该是用A2伺服做飞剪吧?一般来说你机械设计没问题的话,飞剪的负载是很轻的.有几个可能是会导致过载报警,1增益没有调好,2电机启动停止过于频繁而且没有加减速区.如果是增益没有调好解决方法有调伺服的2-00到2-07参数,如果是启停过于频繁而且没有加减速区,建议用电子凸轮控制方式,把曲线拉平滑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对台达了解得好深

网友D:
应该飞剪

网友E:
加能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