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程序不会写

楼主(2013-04-21):
一台普通主机马达,马达轴上装一个编码器,一台伺服马达+放大器,一台PLC,一台触屏,需要伺服马达的速度跟主机马达速度关联,可以在触屏里设个参数来改变伺服马达的速度跟普通马达速度的关联比,这个程序要怎么写啊,求高人指点,最好是有程序,

网友A: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一种是你现在的配置把编码器接在伺服脉冲口上,用plc通信的方式去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还有一种是用人机和伺服通信直接改电子齿轮比.至于齿轮比是多少你要根据你实际的速度比用程序去运算.这两种方法是最稳定可靠,性价比最高,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主机马达速度固定好办,编码器计算出主机速度,先按1:1设定伺服参数,和齿轮比,要速度关联改伺服输出脉冲比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