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请大师们看看次程序,主机CPU224XP ,外连3个EM231,输入点全用,224输出点一个都没用,通信口PORT0插了一根电缆已被剪短,我纳闷224怎么谁都不控制呢

请师傅指点。

楼主:
怎么梯图上不来,请大家帮一下。

网友A:
QQ截图  贴在附件里面 就可以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月泽师傅了,我试一试。

楼主:
还是上不去

楼主:
嗨,浏览器有问题。没玩过这个,真不行。

网友A:
通讯 控制了啊

你这其实就是个从站  就是采集模拟量的

不过你的那个PORT0口的线断了  还能用啊?不可能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 控制了啊

你这其实就是个从站  就是采集模拟量的

不过你的那个PORT0口的线断了  还能用啊?不可能吧!

谢谢点评,plc我拆来的。好奇看看里面的程序,不懂什么意思,输出一个没用,这是主程序,子程序上着锁呢,

网友B:
modbus 通讯  前3个网络
第4个网络  调用了1个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通讯  前3个网络
第4个网络  调用了1个子程序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C:
上位机控制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控制的

谢谢。

网友B(2014-01-27):
CPU224 做为MODBUS从站 上位机或者PLC 采集 这个200站的I点和AI点 那个子程序估计 就是 把I点和AI 点 传送到 MODBUS地址里了 看一下子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D:
主机CPU224XP ,外连3个EM231,输入点全用,224输出点一个都没用,通信口PORT0插了一根电缆已被剪短,
这种一般都是MODBUS通讯控制的(224XP做主站),不需要外部点 ,估计连电机都是变频器之类带通讯功能的驱动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