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才会有的梯形图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1):
请问这个梯形图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第二行和第三行输出一样呢?这是什么功能?
看完这个麻烦再看一下24楼,谢谢。

网友A:
你没看到 第三行有个取反指令么
M4.1通 第二行输出 M12.2动作
M4.1不通 第三行输出 M12.2动作
不管你M4.1通不通,M12.2反正都动作
至于这么做的意义要纵观上下衔接程序区理解!
改啦 改啦 改变观点啦!!!
考虑到双线圈 确实是
M4.1 OFF 输出M12.2ON
M4.1 ON 输出m12.2OFF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个......我查了上下文都没有诶,那个取反会不会有延时啊

网友B:
根据PLC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扫描原则,第二行的M12.2才是没用的,它的状态会被第三行的M12.2执行结果覆盖掉。
M4.1 ON 时 M12.2 OFF
M4.1 OFF 时 M12.2 ON

楼主:
咦?那照这个说法不是在M1.4 ON的时候M12.2 先ON 再OFF产生一个脉冲吗?
我有点晕

网友B:
理论上是M12.2先ON再OFF
但是因为你这两条程序紧挨着编写,中间未用到M12.2的触点,所以M12.2是在第一个线圈处ON了到第二个线圈马上OFF
这种脉冲信号无意义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定时器T3时间到,计数器C5加1,计数值存储到MW70;
当不断计数到MW70数值与MW92数据相等时,复位计数器C5以及M4.2和M4.4;
红色问号处是没有给定编号的计数器,M4.4不给复位也不会有问题吧,它本身就是边沿脉冲信号(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用到)

楼主:
没有给定编号会不会运行到那就不运行了啊?

网友B:
程序编译错误,根本写不进PLC中。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C:
不一样,有第三行是非

网友D:
, 哥几个竟瞎扯,M12.2明明是常1吗!我想大概是想做一个“常一”

楼主:
咦?到底哪个对啊?

网友D:
还有“??”块估计是兄弟们看程序时,误点击哪个键了吧??!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没意义了

楼主:
恩,是的,那到底是第三行起作用还是二、三两行都起作用啊?这个回答的不一致啊。

网友D:
只要下载到了CPU中都起到作用

网友D:
兄弟好好读一读程序,你会发现M4.1无论怎样,M12.2都为1

楼主:
但是三楼说的也有道理啊
还有,麻烦不要叫我兄弟了,妹子我心理承受能力差,伤不起啊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程序执行的结果是依最后一行为准,而不管以前是ON还是OFF。

网友F:
据经验这是双线圈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能编译过去,更不知道设计人员写这样的程序有什么意思! 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据经验这是双线圈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能编译过去,更不知道设计人员写这样的程序有什么意思! 汗!!!
双线圈对于我们的编程逻辑而言可能会造成意外的错误,但对于PLC本身并非是错误,不影响其编译。

楼主:
哦。怪不得给我程序的人说他这个一带动电机就停不下来。这是双线圈错误的影响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呐,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啊,有好多定时器

它是不是一个典型应用啊,因为下面还有一个类似的程序

网友D:
深表歉意啊,三楼说的是正确的!没认真看

楼主:
啊,没关系,大家都会了就好,麻烦回答一下24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G:
24楼是给M10.4发方波吧

网友H:
明显常1嘛
这个,大家都说三楼是正解,您可能是看错了,或者和我一样理解有谬误,共同学习啊

网友D:
24楼要咋说啊: M13.1为0 和 M10.1 为1时   延时3S后      T1为1, M10.4 为1       在延时2S   T2为1 ,  T1与 M10.4为0

网友D:
描述:1
为了表示歉意现赠送常0与常1,意表歉意

楼主:
麻烦大家了啊,我是真的菜鸟嘛,所以才会问白痴一点的问题啊,希望能够得到详细的解答。

网友I:
24楼程序意思:
1)要求M10.4执行灭3秒后,亮2秒的无限循环。程序执行条件:M13.1=0、M10.1=1。
2)要求Q124.1执行灭10毫秒后亮10毫秒的无限循环。程序执行条件:M13.4=1、M4.1=1、M4.2=1。
非常感谢,这样看简洁多了。

网友I:
请问楼主,你在30楼放着的程序想了解什么意思?
还有像在24楼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装一个仿真软件立即就知道答案了。
因为提问有一个时间差,你提问不一定会有人看到或者有兴趣。
30楼不是我放的,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这几个问题是我看书没有自己研究明白的,所以才拿上来问一问,仿真软件还真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J:
M4.1=0;M12.2=1
M4.1=1;M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