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编码器 A B相跟普通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相位角相差90度

网友B:
相位相差90°,可以辨别转向!

网友C:
AB相就是普通编码器阿,就是有90度相位差,可以判段方向

网友D:
可以可逆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相就是普通编码器阿,就是有90度相位差,可以判段方向

那是不是编码器一般多有3跟信号线  abz啦   有没有编码器只有一根脉冲信心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编码器一般多有3跟信号线  abz啦   有没有编码器只有一根脉冲信心的啊

编码器都是A B Z脉冲输出的,没有一相输出的,你可以只用一相,但不能分辩方向

网友F:
你直接买码盘,或者只用一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A:
Z是原点信号。

网友G:
就是个相位差的关系
东凌

网友H:
普通的都有A/B/Z三相的啊 我们这用的都是这样子的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