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电动机运转不稳

楼主(2013-04-21):
55.3KW伺服电动机启动后好象缺相一样,抖动很大,把电机线接到另一个伺服电动机上很好,运行正常。电动机又好象没坏,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们高手。

网友A:
调低电机刚性试试

网友B:
先降低电机刚性测试一下吧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C:
将这台伺服电机接到另一路试一下

网友D:
是低频谐震吧,

网友E:
降低电机刚性
wananjushi

楼主:
没有带负荷,这台电机接另外一个控制柜还是这样,

网友F:
如果是你说的那来电机就有问题了.

网友F:
如果有编码器的可能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编码器错位,重新用钳制电压找准编码器角度

楼主:
二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都对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