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伺服驱动器集电极输入 跟差动输入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4-21):
伺服驱动器集电极输入 跟差动输入有什么区别啊 各有什么用途

网友A:
集电极输入一般200KHZ ,差动输入可以达到500KHZ以上,且后者抗干扰较前者强。

网友B:
集电极输入 内部就类似于三极管 差动驱动讲的是一个双极性门极触发电路
也就是说一般用上位机发生脉冲都是接集电极输入 当要反映伺服位置的时候 由伺服驱动器发出的脉冲发送给PLC时就是差动驱动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出来帮忙纠正啊 我也是刚刚接触